matlab如何判断一个变量是否定义,是否存在(已解决)

楼主(2021-06-24):
引用未定义的变量会出错,有没有办法在引用之前判断它是否已经定义呢,(指matlab的自动定义)
我试过
var==[]

isempty(var)
等都不通用。

其实我主要是想用在函数变参数上,感觉用nargin判断参数个数不直观
想用另一种办法直接判断某个参数是否已定义,若无定义,则给它默认值。

网友A:
我都是需要一个变量去上面定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需要一个变量去上面定义一个

你这个方法可以,不会乱

网友:
可以试试exist,因为isempty是判断一个变量是否为空,但是前提是这个变量是存在的。

function out = fun (in, P)
f isempty(P) % 失败
% if P == [] % 失败
if ~exist('P','var') % 用'var'限定下更好,不用也可以
f nargin<2 % 通过,但我不喜欢
    % 使用参数P的默认值
else
    % 使用传入的参数P
end
% ……
% matlab6.5 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