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个人比较热爱航拍,但是航拍无人机怎么选?

楼主(2021-06-24):
个人比较热爱航拍,但是航拍无人机怎么选?

网友:
    航拍无人机的选购,我觉得主要从安全稳定、航拍画质、云台防抖、图传距离、续航时间等因素来考虑。

网友:
    安全稳定性,是我们选择航拍无人机的首要参考标准。毕竟再好的镜头、再好的外形设计、再好的航拍功能,如果没有安全稳定的飞行,一旦“炸机”,一切就都没有意义。  而要保证无人机的安全稳定和操控方便,需要优秀的飞控系统、良好的云台系统、稳定的图传系统、必要的避障系统等等,这些都是考验厂商的技术实力的地方,后续的分析也会专注于这几点。

网友:
    我们选择航拍无人机,自然首先希望能够拍出高清、细腻的图像和视频。  这里的高清就是指的图像的分辨率,通常来说,物理分辨率达到1280*720,也就是常说的720P,我们就认为是高清了。而对于航拍无人机,要做到飞行到一定高度后拍摄的画面还能放大后保证清晰度,至少要求800W以上的像素值,即摄像头的分辨率至少达到4K。  低于4K的摄像头通常只能用来给我们提供一种无人机第一视角,方便我们更好的操控无人机,而实际拍摄效果就差强人意了。

网友:
    安全稳定最重要

网友:
    直接大疆,还能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