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正负极的DC电源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1-06-24):
不分正负极的DC电源是什么原理?

网友:
加了桥式整流电路,无论输入极性如何输出极性都是确定的。

网友:
直流输入4.5伏,一般充电电筒自带变压器,不用担心正负极。

如果没有内置变压器,则必须用4.5伏直流电充电,充电有正负极之分,可以连接充电器后观察充电器上的灯(如果有),如果灯熄灭则正负极接反;也可以充个几十秒观察电筒亮度来判断是否接反。

充电器是采用高频电源技术,运用先进的智能动态调整充电技术。工频机是以传统的模拟电路原理来设计的,机器内部电力器件(如变压器、电感、电容器等)都比较大,一般在带载较大运行时存在较小噪声,但该机型在恶劣的电网环境条件中耐抗性能较强,可靠性及稳定性均比高频机强。

网友:
瞅瞅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