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spice中,如果我的电源电压是2cos(100t)的形式,请问怎样输进去?

楼主(2021-06-24):
Pspice中,如果我的电源电压是2cos(100t)的形式,请问怎样输进去?

网友:
在Pspice中,电源库名为source,其中只提供了vsin。这个原件可以改变的有:电压偏移VOFF(Voltage offset),电压振幅VAMPL(Voltage Amplitude),频率FREQ(Frequency)三个变量。按照楼主要求:电压偏移为0V即:VOFF=0V,振幅为2V,即:VAMPL=2V,cos(100t)的频率为15.915Hz(f=ω/2π)即FREQ=15.915Hz。改变数值只需双击VOFF,VAMPL,FREQ即可

网友:
白炽灯3KW/30只,每只=100W。

已知三相四线制电源电压为380V,应该每相接10只,即每相分配1000W负载。

每相的电流=1000W/220V=4.55A。
按变压器效率0.95计算,供电总容量=3KW/0.95=316K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