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COB、PCBA制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6-24):
SMT、COB、PCBA制程是什么意思?

网友:
1.SMT是用贴片机器将电子元件贴到电路板上,流程包括印锡膏,贴片,回流焊接,目检,测试,2.COB是用邦定机器将邦定IC与电路板用邦线邦接起来,流程包括,扫板,点红胶,贴IC,邦定,前测,封黑胶,烘烤,后测,

3.PCBA是插件,用机台或人工将插件元件插到电路板上并焊接,

以上三种都是电子厂生产的流程

网友:
SMT:表面贴装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COB:板上芯片贴装(Chip on Board)

PCBA:经过SMT完工的PCB板(PCBA=Printed Cirruit Board +Assembly )

网友:
smt技术简介 表面贴装技术(surfacd mounting technolegy简称smt)是新一代电子组装技术,它将传统的电子元器件压缩成为体积只有几十分之一的器件,从而实现了电子产品组装的高密度、高可靠、小型化、低成本,以及生产的自动化。这种小型化的元器件称为:smy器件(或称smc、片式器件)。将元件装配到印刷(或其它基板)上的工艺方法称为smt工艺。相关的组装设备则称为smt设备。目前,先进的电子产品,特别是在计算机及通讯类电子产品,已普遍采用smt技术。国际上smd器件产量逐年上升,而传统器件产量逐年下降因此随着进间的推移,smt技术将越来越普及。或者说:smt就是表面组装技术(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的缩写),是目前电子组装行业里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 cob: (cache on board,板上集成缓存)在处理器卡上集成的缓存,通常指的是二级缓存,例:奔腾ii。 cob是芯片生产工艺中一种打线的方式,一般用于封装前将芯片内部电路用金线与封装管脚连接。一般bonding后(即电路与管脚连接后)用黑色胶体将芯片封装,同时采用先进的外封装技术cob,这种工艺的流程是将已经测试好的晶圆植入到特制的电路板上,然后用金线将晶圆电路连接到电路板上,再将融化后具有特殊保护功能的有机材料覆盖到晶圆上来完成芯片的后期封装。 pcba制程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制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