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Viawizard导入HFSS后怎么修改走线

楼主(2021-06-24):
Viawizard小工具自动生成的过孔和走线,貌似并不能在viawizard里修改走线的方向?
请问大家导入到HFSS后,如果想调整走线的位置,要怎么修改比较快呀?

例如图片中的走线,想改成左拐90度的方向,是要在HFSS里删除后重建走线模型吗?
还是有什么更快捷的方法?

网友A:
Viawizard小工具自动生成的过孔和走线,不能在viawizard里修改走线的方向。不是貌似,我觉得就是不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awizard小工具自动生成的过孔和走线,不能在viawizard里修改走线的方向。不是貌似,我觉得就是不能吧!

嗯,所以想知道大家是怎么在HFSS里快速调整走线方向的,或者有这方面的教材推荐吗?
HFSS用的不熟,走线建模不大会,感觉好繁琐呀。

网友:
建议还是直接PCB建模,用SIWAVE提取或者 3D LAYOUt 提取仿真,Viawizard这个工具建模可以修改线宽间距,方向我也没做过改变

网友:
    仿真软件不是专业的画图软件,画些简单的改动是可以一点一点的画,但是很不方便,你还是直接在原来的画图软件里画完了再重新导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