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有两组MIPI

楼主(2021-06-24):
    这个LCD屏有两组MIPI  主和从

直接1组行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倒是可以,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al MIPI LCD

    这么做只是为了提高分辨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做只是为了提高分辨率吗

Dual LVDS 屏幕的顯示點是交錯的,比較像你講的提升分辨率。

    Dual MIPI 顯示屏幕的左半部及右半部,我沒有用過這種屏幕,但推測上如果你只用一個 Port,估計就只顯示半個屏幕。

网友:
    一定要全部接上,不能乱搞。不清楚还是先问屏厂先

网友(2023-09-16):
    不行的,这种是双路MIPI。不接完全,显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