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控制电源和操作电源的区别

楼主(2021-06-24):
1、操作电源和控制电源都bai是从直流屏引出,区别就是控制du电源容量小,而zhi操作电源容量较dao大;

  2、操作电源可以较长时间断电对系统安全无影响,而控制电源不能长时间断电。

  3、控制电源主要负责开关、装置回路的灯光、信号和保护用,而操作电源只作为开关的合闸线圈用电;

  4、因都是从一个电源引出,所以不管哪路接地都会对直流系统造成影响;

  操作电源

  由直流屏的电池组直接引出,电源容量比较大,电压也不是很精准,220v直流屏系统,其电压一般在243v,用来驱动断路器的合闸线圈、分闸线圈、蓄能电机。

  控制电源

  由电池组经过降压硅链得到精准稳定的220v直流电压,一般偏差不超过2v,电源容量较小,专供测控仪表、微机综合保护器和信号灯使用。精准稳定的电压能保证测控仪表、微机综合保护器的测控精度,从而提高供电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
操作电源可以较长时间断电对系统安全无影响,而控制电源不能长时间断电。

网友:
控制电源主要负责开关、装置回路的灯光、信号和保护用

网友:
由电池组经过降压硅链得到精准稳定的220v直流电压,一般偏差不超过2v,电源容量较小,专供测控仪表、微机综合保护器和信号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