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06-24):
已知输入信号及其幅度,如何根据信噪比添加高斯白噪声啊。。。。为什么添加之后反推信噪比不对呢???求助!!!

网友A:
matlab有函数可以做这个,labview express控件也有的吧,不过好像不是输入信噪比,只有标准差和种子值,得自己算好了带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有函数可以做这个,labview express控件也有的吧,不过好像不是输入信噪比,只有标准差和种子值,得 ...

是有高斯白噪声,但是里面设置的是标准差,并不是我想要的信噪比,我现在没有找到标准差与信噪比之间的关系。。

网友:
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