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好,请问哪位大佬可以赐教,如何测量放大电路的信噪比,使用什么设备,什...

楼主(2021-06-24):
各位大佬好,请问哪位大佬可以赐教,如何测量放大电路的信噪比,使用什么设备,什么方法?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A:
用示波器,在其初始端进行搭接,在其中部放大在搭接一个示波器,后在其末端搭接示波器进行对比初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在其初始端进行搭接,在其中部放大在搭接一个示波器,后在其末端搭接示波器进行对比初始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