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制作的可行性工艺有哪些?

楼主(2021-06-24):
PCB生产制作的可行性工艺有哪些?

网友:
最小线宽: 6mil (0.153mm)

网友:
最小过孔(VIA)孔径不小于0.3mm(12mil),焊盘单边不能小于6mil(0.153mm),最好大于8mil(0.2mm)大则不限,此点非常重要,设计一定要考虑。

网友:
PAD焊盘(就是俗称的插件孔(P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