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怎么输出丝印层,并在阻容丝印中加入阻值和容量

楼主(2021-06-24):
在阻容丝印中加入阻值和容量   在二 三极管   IC丝印中加入型号

网友:
AD的话,按照步骤导出PDF就可以做到的,这个不难实现。

楼主:
比如像这样的,没有位号   只有阻值file:///C:/Users/WUYUN/Desktop/%E5%BE%AE%E4%BF%A1%E5%9B%BE%E7%89%87_2021062716211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