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解除元件的锁定/保护(Lock/protect)状态

楼主(2021-06-25):
pads9.5为例:

  • 锁定或者解除元件的保护
选择元件——-点击属性—–勾选glued(粘住/固定)
    反之就是解除。
    提示,对于元件来说,只有粘住,也就是锁定。
  • 锁定或者解除线或者网络的保护。
    选择“select traces / pins——properties——.
    如果你点击pin  pair ,然后点击里面的protect,这样就锁定(保护,protect)了trace.
如果你点击net,然后点击里面的protect,这就是锁定了net.
    反之,就是解除。
处于锁定状态的元件或者线和网络,均不可以进行任何修改。

网友A:
这个就是软件自带的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软件自带的命令

    是的,这个命令还挺是用的,可以防止误删、误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