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化焊盘做的螺丝孔为啥还会有沉铜

楼主(2021-06-25):
为什么我用非金属焊盘做成的螺丝固定孔板厂做出来的板还是有沉铜

网友:
你不要沉铜,应该是机械孔吧

网友:
非金属孔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把它的属性改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有以下两点
1、 你做成非金属化孔  需要孔和盘做成等大,不然板厂会识别错误
2、你在设计非金属孔的时候 这个Plate这个勾需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