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文件从服务器复制到本地,用什么命令?

楼主(2021-06-25):
如何把文件从服务器复制到本地,用什么命令?

网友:
服务器上的文件能复制吗

网友:
scp啊。
比如你把文件a.txt,从服务器(名称为serverhost)复制到本地。
1:明确你用什么用户登录,以及该用户登录密码。我这里用root用户,密码为password为例。
2:明确文件a.txt在服务器上存放的具体目录。我这里假设存放目录是:/root/
3:明确你在本地,想将a.txt存放在哪个目录。我这里假设我想存放的目录是:/home/me/Document/
接下来就可以打开你的本地终端,并输入:
scp root@serverhost:/root/a.txt /home/me/Document
回车后,会让输入yes或者no,输入yes
再回车之后,会让输入root用户的密码。这里输入passwod再回车。
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ctr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