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激光切割机的加工方式是怎样的?

楼主(2021-06-25):
FPC激光切割机的加工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
不太了解啊,这个估计供应商和用过的人比较熟

网友:
通过聚焦的圆形光斑,通过振镜来回扫描的方式,一层一层剥离材料,形成切割。其扫描的速度最高可达4000mm/s,根据扫描的次数,从而决定紫外激光切割的效率。

网友:
还没接触过FPC激光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