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PADS原理图里面有多少元件?如何知道PADS PCB里面有多少元件?

楼主(2021-06-25):
如何知道pads原理图里面有多少元件?如何知道PADS PCB里面有多少元件?

网友:
可以用PADS LOGIC里的菜单栏:TOOLS/PADS LAYOUT/之后弹出个菜单里面有ECO变更、传送网表等。就看到了。但是要同步元件库里必需要有你要转换的元件属性。 看你用什么软件画原理图,用Logic ...

网友:
pcb是根据原理图画的,如果想转,就去买个抄板软件把,但是,即使有抄板软件,抄出来的也还是需要一点一点儿审核!

网友:
5.32389E+08

网友:
    导出BOM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