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安全知识,你知道多少?

楼主(2021-06-25):
无人机安全知识,你知道多少?

网友:
1、正式起飞前绝不打开飞机电源,飞机降落后第一时间关闭电源。无论打开电源时还是关闭电源时,请勿碰触遥控器。

起降过程是无人机与人距离最近的时候,无人机的螺旋桨转速很高,桨片很薄,很容易因为操作的失误造成伤害。因此,保证无人机在人接触期间间桨片不动是新手最应该注意的事情。

2、飞行前检查,起飞,将无人机飞到垂直距离4左右米 离人半径5米外的地方,进行检查,判断操作是否正常。
这条就简单了,开个车你还看看油表呢试试刹车呢,玩飞机肯定要检查啊。还记得路考时上车的第一句话吗?“报告考官,车辆仪器仪表正常,是否启动” ,这都是一个道理的。

3、切勿在人流密集处操作无人机。
4、无人机操作有一定门槛,无人机自身也有一定危险性。

这条希望每个新手的牢牢记住!!!!!会跟第4条一起重点说一下。
这里多说几句,无人机的操作是一个熟练的过程,从菜鸟新手到酷玩高手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操作上绝对是禁止一上来就猛玩的。而无人机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天气的原因,操作的原因,机身自身的原因,军用无人机那么NB的东西,不一样往下掉吗?因此,每个新入门的玩家都要记得这样一句话:“玩无人机,就要做好坠机的准备”。

因此,回到第三条,切勿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去操作无人机,我很理解大家都跟我一样,朴素的外表下都有一颗装逼的心,买来好东西后都想第一时间去装下,但!!!!切勿装逼!刚说了,飞行及操作过程中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一但坠机,后果不可想想。

最后在多说一句,室外演唱会、室内这都是禁飞场所,因为室内信号环境比较复杂,容易出现干扰出现失控,而室外演唱会人多密集一旦失控后果不可想想。
说这么多,只是希望大家对无人机有一颗敬畏的心。每一种玩具都伴随着危险性,无人机虽然是一种低空飞行设备,但别忘了他是在天上,时刻保证安全意识,才能玩的开心。

网友:
首先你要对无人机的操作非常了解,另外不能到禁飞区飞,而且不可以到政府单位或者人多密集的地方飞行,还要清楚在紧急情况下应该如何停机,避免伤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