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佬可以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1-06-25):
    如题遇到这样一个电路

使用数字万用表交流档测得C101为3V左右 、C105为0.7V左右、R73上拉电压REF3V0为3V

有点懵为什么经过R80后交流电压由3V降到0.7V,应该怎么分析这个电路?

网友A:
    运放用的是双电源供电,你再确认一下C101的电压是不是负3V左右,-3V的话C105的电压是0.7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用的是双电源供电,你再确认一下C101的电压是不是负3V左右,-3V的话C105的电压是0.7V左右

    感谢回复
    我使用的是交流档确认测量结果是3V~

网友B:
    对于交流等效电路来说,R87和R73是并联一起接地的。
3V*(R87//R73)/[(R87//R73)+R80] = 0.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交流等效电路来说,R87和R73是并联一起接地的。
    3V*(R87//R73)/[(R87//R73)+R80] = 0.7V。

感谢回复
R73上拉电压REF3V0是通过线性稳压器得到的直流3V,并不是交流3V

    另外假设上拉电压REF3V0是交流,为什么可以看做R87和R73并联接地,有什么理论依据么?能否说的明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R73上拉电压REF3V0是通过线性稳压器得到的直流3V,并不是交流3V

我说的就是交流信号,电阻分压公式也是对应交流信号。
因为REF3V0是线性稳压器输出端,线性稳压器输出端对交流信号来说,就是接地的,所以REF3V0等效为交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交流信号,电阻分压公式也是对应交流信号。
    因为REF3V0是线性稳压器输出端,线性稳压器输出端 ...

    嗯谢谢,已经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学习文档或者资料推荐一下

楼主:
    已经找到saladrf解答的理论依据
    贴出来大家交流学习

再次感谢大佬 saladrf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