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AW滤波器的接收器设计

楼主(2021-06-25):
许多接收器应用,特别是对于那些汽车无钥匙进入系统,要求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并在接收器输入端使用SAW滤波器,以减少来自汽车内部和外部的干扰的可能性。如果在天线和IC输入之间添加了SAW滤波器,则SAW滤波器的损耗会降低灵敏度,因此大多数应用在SAW滤波器和IC之间使用外部分立晶体管作为低噪声放大器(LNA)。这样做的缺点是晶体管及其外部组件的额外成本,以及在接收器IC处于待机模式时要求将其关闭的需求。当接收器与其他组件组装在模块中时,SAW滤波器通常连接到具有难以预测和变化特性的天线。

如果使用MLX71120和MLX71121接收器,则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具有两个独立的LNA,它们之间具有良好的隔离性。SAW滤波器可以简单地放在LNA1和LNA2之间。然后,接收机灵敏度将仅取决于LNA,并且可以选择LNA1和LNA2之间的电路元件以匹配SAW滤波器,从而使其独立于天线。因此,与将SAW滤波器放置在LNA前面时相比,接收器的抗干扰性实际上可能更好。

SAW匹配基础

一些SAW滤波器的数据手册显示了该滤波器的等效内部输入电路,而另一些则显示了SAW滤波器应终止于的网络。通常,SAW滤波器的等效输入电路是并联的电阻器电容器。如果显示了一个电感器,它通常是内部电容的补充,旨在显示滤波器的端接应该是什么。例如,一个数据手册可能会显示以下等效电路。

网友:
如果在天线和IC输入之间添加了SAW滤波器,则SAW滤波器的损耗会降低灵敏度,因此大多数应用在SAW滤波器和IC之间使用外部分立晶体管作为低噪声放大器(LNA)

网友:
接收机灵敏度将仅取决于LNA,并且可以选择LNA1和LNA2之间的电路元件以匹配SAW滤波器,从而使其独立于天线

网友:
与将SAW滤波器放置在LNA前面时相比,接收器的抗干扰性实际上可能更好。

网友:
新人来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