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有个测试墙体振动的实验,需要大量的振动传感器,想请教一下: 1.这些传感...

楼主(2021-06-25):
我现在有个测试墙体振动的实验,需要大量的振动传感器,想请教一下:

1.这些传感器是不是需要贴在墙上,可以直接用胶布贴吗?
2.传感器的分布有没有什么讲究?
3.传感器的选择上,是不是要选择自带电源的?
4.传感器和数据采集卡直接是要用线连接的吗,还是可以无线传输

大家有没有以前做过类似实验的,可以给我推荐几款传感器的,万分感谢!!

网友A:
我做过轴承震动的试验,传感器可不可以用胶布粘在墙上,要根据传感器的型号,一般卖传感器的厂家会提供技术支持的。好点的传感器可以和采集卡直接相连,现在的传感器很多都内置了电源。

网友:
    墙体振动,是不是测地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轴承震动的试验,传感器可不可以用胶布粘在墙上,要根据传感器的型号,一般卖传感器的厂家会提供技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