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改造下平板,用无线方式进行充电,在接收端将无线充电接收器的两个触电...

楼主(2021-06-25):
大家好!我想改造下平板,用无线方式进行充电,在接收端将无线充电接收器的两个触电直接接在电池两端是否影响平板工作,如果影响,那是不是要接到USB口的VCC和GND上,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可以,输出是5V的,但是可以用TI的BQ51050B这颗,输出直接是4.2V,可以直接给电池供电,对电池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输出是5V的,但是可以用TI的BQ51050B这颗,输出直接是4.2V,可以直接给电池供电,对电池没有影响

    哦哦

网友:
    新人来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