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经过无源滤波器波形失真,这是为什么呢?是运放出问题了嘛?

楼主(2021-06-25):
如图,输入信号为0.64V,放大7.2倍后以4.6V信号经过一个自己设计的12MHz滤波器。仿真使真确的,做实物时发现正弦波被顶部削波了,幅值为2.96V(滤波器输入输出端波形幅值都一样,都削顶,都是2.96V)。实际制作中是使用DDS信号源AD9833芯片产生信号,仿真就使用信号源代替了。另外,实物中运放ADA4891(单电源供电2.7V至5.5V)是使用单电源5V供电,仿真只能用双电源±5V供电,不然仿真运行会报错仿真不了。

如果实物中直接接信号源不经过运放,直接经过无源滤波器结果是正确的。波形没有削顶,没有失真,幅值变为信号源输出的一半(50欧阻抗匹配原因),说明设计的滤波器没有问题。这么说是运放的问题,但是找不出具体问题在哪?

网友:
看了3遍也没看明白。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怎样? 1、运放的供电必须足够,没明白实际供电,单电源,输入信号是单极性?2.96V啥意思? 2、运放的带载能力必须足够,负载有47欧姆,如果5V供电,能否输出4.6V?

网友A:
1、运放输出的直流电压经过L4--L3--L2--L1--R4接地,直流负载为R4=47欧,电流高达100mA。运放最大电流可能只有60mA,对应2.9V电压。所以削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运放输出的直流电压经过L4--L3--L2--L1--R4接地,直流负载为R4=47欧,电流高达100mA。运放最大电流可能 ...

L4支路上再串一个隔直电容就行了。

网友:
    电源5V,而负载47Ω或51Ω,最大峰対峰必然小于5Vpp,实际还会再小,自个查看手冊,我就不看了。单电源通常需要隔直。 LC滤波必须重新设计,你要衰减50dB左右4~5阶即可(L+C不合隔直之总数即4~5个)。

网友:
    新人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
    搞不清楚你的实际电路是什么样的。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