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走线需要隔层参考,相邻层的下部分如何挖空走线

楼主(2021-06-25):
allegro 走线需要隔层参考,相邻层的下部分如何挖空走线

网友:
一般是要挖空的相邻层为平面层,可以画出root keepout来实现?

网友A:
CROSS COPY或者SHEILD ROUTER

楼主:
这个cross copy是怎么用,书上没有看到如何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OSS COPY或者SHEILD ROUTER

sheild router怎么用?我是有一组走线,单端和差分的都有。

楼主:
cross可以,我学习了。之前用敷贴,有复制线的方式,类似于程序 中的取反。主要后续复铜皮又要重新来过。很麻烦。这个方法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OSS COPY或者SHEILD ROUTER

sheild router怎么用?我是有一组走线,单端和差分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eild router怎么用?我是有一组走线,单端和差分的都有。

好的,我来试试看,感谢

网友(2024-10-15):
有没有馒头的Z规则设置?

网友:
我也在求 自动挖邻层的功能,可惜还没找到。怀念下闷头的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找一下9樓的功能.

网友:
    请问打开文件的时候,前三个有什么区别吗?画板过程中能随意切换吗?

网友(2025-09-07):
引用 楼主:

sheild router怎么用?我是有一组走线,单端和差分的都有。

请问差分是怎么做到挖空相邻参考层的呀,帖子里的操作没太看懂,单端我是变成铜皮在copy到routekeepout,可是差分线有两根线没办法实现,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