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容能流过电流啊?

楼主(2021-06-25):
为什么电容能流过电流啊?

网友A:
麦克斯韦说:电容介质内有位移电流。

网友:
将电容想象成电池分析一下

网友:
电流是什么,电子移动的轨迹,电子为什么移动,电荷在电场受力作用。电容是两个端点,充电时候收集电荷,放电时候释放电荷,由此电子产生移动就形成电流,两个端点是两种正负电荷的多少变化过程就是流过。

网友:
因为交流电是不断的正负交替的变化,加在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也是在正负交替的变化,并有充放电电流,接在电阻负载或者电感负载便有电流通过,所以电容器有通交流隔流的作用。

网友:
新人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
    正负带电粒子  两个极板上相互作用啊    粒子动则电流生

网友:
    电子的移动产生电流

网友(2021-09-23):
引用 网友A:
    麦克斯韦说:电容介质内有位移电流。

    位移电流只是电磁学中的一个假说,并没有实验依据,类似的假说还有涡旋电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