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load加载txt文件的数据,怎么将加载数据赋给变量

楼主(2021-06-25):
Matlab中load加载txt文件的数据,怎么将加载数据赋给变量

网友:
不能调用吗

网友:
help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load('123.txt') >>>>载入后变量名称 X123
load('e.txt')>>>>>>变量名称 e
a=load('e.txt') >>>>变量名称 a

txt 可以利用 for eval 进行读取

输入  eval('sin(pi)')

就知道了~
eval 是将字符串转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