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

楼主(2021-06-25):
layout导入网表时候提示**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

但是原理里元件封装,还有pcb封装都是正确的,如原理图有两个电位器,一个提示错误,一个又是正常的。

最后导入到PCB就没有网络了

不知道这到底啥问题,指点一下吧

网友:
    原理图查一下这个网络名。看看是不是悬空的

网友:
    悬空的话就不用管了,这种报错一般不影响

网友:
    检查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