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输出信号波形失真的原因?

楼主(2021-06-25):
导致输出信号波形失真的原因?

网友:
  • 由于不正确的偏置水平,可能不会在整个信号周期内进行放大。

网友:
输入信号可能太大,导致放大器晶体管受到电源电压的限制

网友:
在输入的整个频率范围内,放大可能不是线性信号。

网友:
    加油,很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