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的规则检查有哪些?

楼主(2021-06-25):
PCB设计的规则检查有哪些?

网友:
线与线,线与元件焊盘,线与贯通孔,元件焊盘与贯通孔,贯通孔与贯通孔之间的距离是否合理,是否满足生产要求。

网友:
对于关键的信号线是否采取了最佳措施,如长度最短,加保护线,输入线及输出线被明显地分开。

楼主: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部分,是否有各自独立的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