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仿真波形不收敛

楼主(2021-06-25):
遇到一个问题,用sigrity2016中的system si进行DDR仿真,地址线可以正常出波形和眼图。但是同样的案例,用sigrity2018或者sigrity2019跑仿真,仿真过程中就直接退出或者跑出来的地址线波形不收敛。请问大家遇见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
    用PowerSI提取的S参数模型就容易这样,可以勾上强制无源试试

楼主:
    谢谢杜老师,那我再从新提取s参数试试看。

楼主:
    另外,还得请教杜老师,强制无源具体是勾选哪个选项呢?谢谢

楼主:
    杜老师,是截图里,划线这个位置直接勾选上么?

网友:
    电巢学堂的仿真实训营有视频课程讲解
EDA技术公社微信公众号里面也有操作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