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为什么WHI10系统下运行or CAD会把CPU占用到98%那样

楼主(2021-06-26):
跪求为什么WHI10系统下运行or CAD会把CPU占用到98%那样,还很卡,有没有解决办法& J$ b- q, g, c8 ^

楼主:
各位大哥都 是用什么系统,难到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帮小弟解决下

网友:
    win10 16.5版本 没问题啊,把问题截图看看

楼主:
    我是16.3的,换成16.6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