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XtractIM提取模型时报错:failed to generate ports. all the ground nets are ope...

楼主(2021-06-26):
    XtractIM提取模型时报错:failed to generate ports. all the ground nets are open nets。我检查了前面的设置都是正确的,请问有谁遇见过这种情况,以及有处理的方法吗???

网友A:
    我印象中,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也是说GND网路没连通。后来检查是via与GND铜皮没连接上。你可以从这方面再检查检查。

    w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也是说GND网路没连通。后来检查是via与GND铜皮没连接上。你可以从这方面再 ...

    感谢你的提示,我又试了下部分单个die可以,部分单个die又不行。但是网络又都是连接上了

网友B(2022-05-06):
    兄弟你问题解决了吗?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2022-09-06):
    楼主解决了吗?为何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问题解决了吗?什么原因引起的?

    朋友你也有这个问题吗?解决没有?

网友(2024-05-07):
    朋友你也有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