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款蜂鸣器驱动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1-06-26):
 蜂鸣器驱动电路图一:
  典型的蜂鸣器驱动电路,蜂鸣器驱动电路一般包含:一个三极管、一个蜂鸣器、一个续流二极管、一个滤波电容。

  1、蜂鸣器:发声元件,在其两端施加直流电压(有源蜂鸣器)或者方波(无源蜂鸣器)就可以发声,其主要参数是外形尺寸、发声方向、工作电压、工作频率、工作电流、驱动方式(直流方波)等。这些都需要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2、续流二极管:蜂鸣器本质上是一个感性元件,其电流不能瞬变,因此必须有一个续流二极管提供续流。否则,在蜂鸣器两端会产生几十伏的尖峰电压,可能损坏三极管,并干扰整个电路系统的其他部分。
  3、滤波电容: 作用是滤波,滤除蜂鸣器电流对其他部分的影响,也可以改善电源的交流阻抗,如果可能,最好是再并联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
  4、三极管:起开关作用,其基极的高电平使三极管饱和导通,使蜂鸣器发声;而基极低电平则使三极管关闭,蜂鸣器停止发声。

  蜂鸣器驱动电路图二:
  根据下面四幅图分析可以看出图1和图3采用的是NPN型三极管驱动,而图2和图4采用的是PNP型三极管驱动。若采用图1和图3的方法进行驱动,蜂鸣器工作电压只要不超过管子的极限参数即可随时取用。
  像图1,采用这种方法驱动蜂鸣器,再用编程控制器的I/O口进行控制,蜂鸣器都能响;但相对于图3电路图而言,采用图1方式接,蜂鸣器没有图3响。
  如图3,采用这种方法驱动蜂鸣器,只能使用P/O口(P/0由于内部没有上拉电阻,所以要在电路板上外接1K 的上拉电阻,而其他I/O口内部都有上拉电阻)控制,蜂鸣器才会响,而且声音要比图1大;若采用其他I/O口,虽然蜂鸣器两侧电压能达到4V左右,但是电流却只有1~2mA,根本无法驱动蜂鸣器发声。
  这个原因在于,当采用其他I/O(内部有上拉电阻)控制时,通过测该口的电平会发现是低电平,可由电路可以分析出,蜂鸣器驱动是应该以高电平驱动的,出现这种原因很大的可能是B极拉低了电平值,导致电路根本无法正常工作。不过这也有可能是跟单片机内部、外部的上拉电阻有关。 现在说下图2和图4,其实这两种方式驱动蜂鸣器都是可以的,任何I/O口都能通过低电平驱动。但相对于图2来说,采用图4的方式,流过蜂鸣器的电流要比图2的大。

  蜂鸣器驱动电路图三:
  单片机驱动蜂鸣器电路图

  蜂鸣器驱动电路图四:
  蜂鸣器是-种一体化结构的电子讯响器,采用直流电压供电,广泛应用于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报警器、电子玩具、汽车电子设备、电话机、定时器等电子产品中作发声器件。蜂鸣器主要分为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两种类型。在车内气体报警系统中蜂鸣器驱动电路如图3-6所示。

  电阻R12是单片机一个引脚的,上拉电阻,由于单片机输出电流小,固添加,上拉电阻增大引脚的电流驱动能力。R13接在三极管的基极和IO口之间,起到的作用是保护I0口电压过大被烧毁。R6电阻的作用是保护发光二极管
  三极管9013起到开关作用,其基极的高电平使三极管饱和导通,是蜂鸣器发出报警声音。而基极低电平则使三极管关闭,蜂鸣器停止发生。

  蜂鸣器驱动电路图五:
  8550驱动蜂鸣器电路分析

  如上图所示,因GPIO口输出电流有限,而蜂鸣器在蜂鸣时需要较大的电流,GPIO输出口无法满足要求。而8550最大可提供1A的输出电流,足以驱动蜂鸣器。所以,我们用GPIO口来控制8550的导通与截止,从而来控制蜂鸣器。
  当向P0.7写入逻辑1时,P0.7输出高电平(+3.3V),8550的基极电流为0,此时Q1处于截止状态,电源不能加到蜂鸣器的正极上,蜂鸣器不能蜂鸣;
  当向P0.7写入逻辑0时,P0.7输入低电平(0V),8550的发射极和基极之间产生电流,此时Q1导通,蜂鸣器开始蜂鸣。
  注意: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条件:在电路中ce两端电压接近0V且小于eb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