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里的SERDES信号管脚能不能直接去接RJ45接口(RJ45已集成网络变压器)

楼主(2021-06-26):
各位大侠,求指教,FPGA里的SERDES信号管脚能不能直接去接RJ45接口(RJ45已集成网络变压器)?

楼主:
用来实现网口电路的

网友A:
我会大声反对,因为逻辑电平不一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设备

网友B:
    物理层怎么处理,不要PHY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大声反对,因为逻辑电平不一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设备

    rj45带隔离变压器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理层怎么处理,不要PHY芯片吗?

就是想知道能不能不要PHY

网友C:
    当然不行了,协议、物理层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行了,协议、物理层都不一样

好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