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画PCB封装,设置焊盘简单问题

楼主(2021-06-28):
在画正方形1mm边长贴片焊盘时,mounted side选项设置好了。。钻孔设置为0了。。剩下inner layers和opposite side如果随便设置参数,对焊盘都不会有影响了吧?。。。
       inner中间层,是不是也相当于过孔的意思,如果inner设为3,到时焊盘就好有3mm的中间通孔。。。opposite 相对面,是不是指地面焊盘如果设置为2,底面就会出现2mm直径的焊盘?

网友:
    反正我设置的是跟表层一样的

网友:
    1. 如果是做贴片焊盘,inner中间层和opposite层都设置为0,过孔也设置为0。
    2. 如果是做插件元件焊盘,三个层的尺寸都可以设置为一样,inner中间层是做两层以上的板才会用到。为了方便焊锡,插件焊盘opposite层是在板底面,可以相对设置大点。

网友:
    这个不是画的, 如果你的覆铜画到超过焊盘一些, 覆铜会自动根据你规定的不同网络的间隔去离开那个焊盘,就会形成这种绕开焊盘一段距离的波浪线。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