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运算放大有问题

楼主(2021-06-28):
这两天用Pspice仿真微弱信号放大设计。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如输入是一个正弦幅值1UV,频率50的信号,经过一个放大器(增益为3,R1=1K,RF=2K),发现暂态分析的波形不是放大了,而是在-670~660UV之间,完全不合理论的,各位高手知道是为什么吗?

不知是不是由于运放的偏移电压太大。但仿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这么连接的话会导致放大器的同相端和反向端不对称的。可以吧信号从负端输入,正端不要直接接地,通过一个电阻再接地。电阻大小为R1并Rf。

网友:
如果要找具体的原件在哪一个库里,可以在spice model index里找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