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PCB的时候,晶振需要怎么处理,里面可以有其它信号线吗?

楼主(2021-06-28):
    绘制PCB的时候,晶振需要怎么处理,里面可以有其它信号线吗?3 i5 H8 Q# b% o& Y

网友:
    看你的需求了,一般也就靠近MCU放置,下方不能走线,铺铜要割掉,外围要包地

网友:
    不可以有其他信号线

网友:
    晶振下面最好不要有其它模块的信号线,且需要进行包地处理,里面的信号线都要修出去,一般可以做到的。

网友:
    可以,但要有隔离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