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如何看内存的使用情况呢?

楼主(2021-06-28):
linux中,如何看内存的使用情况呢?

网友:
    从我的电脑看不见吗

网友:
    很多命令都可以看。
top:该命令的输出的最上方,第4行,Kib Mem开头的那一行,就是当前系统内存情况。
    free命令
还有很多。
就不列举了。。。
    上面两个是最常用查看内存使用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