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上的ADJ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6-28):
有人说是输出电压调整,可是它就是12V的直流电源,还调整什么啊?难道能调整到24V吗??

网友:
1,开关电源上的ADJ是调节端口;一般在电源板上,ADJ是Adjust的缩写,表示"可调节"的意思。

2,+V表示电源的电压正极;"+"在这里是表示电源电压的极性;由此可以看出,电源板上此标志位置的电压是直流电压;(只有直流电压才有"+"和"-"的极性区分)。

3,合起来就是表示—电源电压可调("+"极)。

网友:
DJ的就是调节端口,在电脑主板上有很多种三端稳压管,分别就是Vin(输入端)Vout(输出端)ADJ(就是反馈调压),ADJ端工作原理就是接一个电阻到Vout端作为采样,再接一个电阻接地,把输出电流控制在一个额定范围之内的作用

网友:
adj,表示此时为工厂模式。主要功能是显示器内部三个主要芯片的控制功能调整(asi32x,ad9884,tw98),有rgb三色白平衡与暗平衡调整,亮度与对比度调整,u,v增益调整;还有“auto adjust”(自动调整)和“init all”(初始化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