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用途??

楼主(2021-06-28):
FPGA的用途??

网友:
它就是一种半成品电路模板,适合用基本硬件语言编辑布局。

网友:
fpga就像是一张白纸,资源足够的情况下,可以说只要是数字电路,它都能帮你实现,可以用来做asic的开发。之前fpga在控制部分较薄弱,现在fpga又嵌入了mcu(ip核或者硬核),话说xilinx已经把arm硬核嵌入到了最新的产品里。这样单片系统的设计更加方便

网友:
可以毫不夸张的讲,FPGA能完成任何数字器件的功能,上至高性能CPU,下至简单的74电路,都可以用FPGA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