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样在PCB制造中如此重要?

楼主(2021-06-28):
为什么打样在PCB制造中如此重要?

网友:
原型定义了用于制造和组装的设计流程。这意味着仅在PCB设计期间才考虑与制造和组装相关的所有因素。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障碍。

网友:
在PCB制造中,在原型制作期间选择适合特定类型PCB的合适材料。在这一步骤中,工程师测试并尝试多种材料,然后选择正确的材料。因此,仅在早期阶段测试材料性能,例如耐化学性,耐锈性,耐久性等。这排除了由于后期阶段的材料不兼容而导致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
PCB通常是批量生产的。单一设计的PCB用于批量生产。如果设计是定制的,则设计错误的可能性很高。如果发生设计错误,则在批量生产的数千个PCB中也会复制相同的错误。这可能导致重大损失,包括材料投资,生产成本,设备使用成本,人工成本和时间。PCB原型设计有助于在生产前的早期阶段识别和纠正设计错误。
通常,如果在生产或组装甚至操作过程中发现PCB设计中的错误,设计人员就必须从头开始重新设计。通常,需要进行逆向工程来检查制造的PCB中的错误。重新设计和重复生产会浪费太多时间。由于原型制作仅在设计阶段解决了错误,因此节省了重复的时间。
与最终产品要求相比,它们经过了外观和工作相似的设计和制造测试。因此,由于原型设计,产品可行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