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spice测运算放大器的各种参数?

楼主(2021-06-28):
怎样用Pspice测运算放大器的各种参数?

网友:
第一步:用Capture 创建电路

创建一个新的模拟,混合 AD 项目

放置电路元件

连接元件

指定值和名字

第二步:指定仿真类型

创建一个仿真模板

选择分析类型:
偏置,DC 扫描,晶体管,

AC 扫描 运行 PSpice第三步:观察结果
运行 Pspice

 添加曲线到探测窗口 用光标分析波形描
保存或打印结果

网友:
可能要设计几个电路才行,就看你要测量什么了

网友:
想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