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物料主要涉及哪些?

楼主(2021-06-28):
PCBA物料主要涉及哪些?

网友:
PCBA的中文意思是电路板组成品,就是一块电路印制板上,插上了各式各样的电子零件,只要设计需要,什么电子零件都可以采用,工艺不外于插件焊锡,贴片焊锡,涉及到有物料除印制电路板本身外,常见的有IC,电阻,电容,电感,接插连接器,等等

网友:
不知道你的pcba是什么样的 一般pcba都是用珍珠棉分板的,这样可以保护pcba不被损坏,特别是做了特殊处理的pcba 比如刷涂有pcb三防漆 这样分装在珍珠棉里等组装的时候再拿出来 珍珠棉可以循环使用

网友:
一般就是用珍珠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