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6.9安装授权文件ALTIUM.alf安装不了,请高手指导

楼主(2021-06-28):
安装完altium Designer6.9,复制dxp.exe文件到我的安装文件夹后,但是在avaible license下的add license安装授权文件ALtiUM.alf却安装不了!卸载了几次又安装还是弄不了!急死人了!请高手指导!

网友:
    直接上AD21。。。
    6.9你问问题,别人都不好答

网友:
    将破解文件夹里面的ADXXX.alf文件(很多个随便选一个)跟DXP.exe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你的licence 有修改自己的电脑名吗?

网友:
    licence 修改自己的电脑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