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开关电源电路

楼主(2021-06-28):
1、 电源电路的输出输出通过低阻值大功率电阻接到板内,这样在不焊电阻的情况下可以先做到电源电路的先调试,避开后面电路的影响。

2、 一般来说开关控制器是闭环系统,如果输出恶化的情况超过了闭环可以控制的范围,开关电源就会工作不正常,所以这种情况就需要认真检查反馈和采样电路。特别是如果采用了大 ESR 值的输出电容,会产生很多的电源纹波,这也会影响开关电源的工作的。

网友:
解的非常到位

网友:
写的很好很专业,蟹蟹分享,很有指导性和借鉴性,内容很丰富规则很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