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这里放置的电阻有何作用?

楼主(2021-06-28):
在应用7805时,想不通R3阻值要如何确定,7805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reg和common连接在电感两侧,我看数据手册里面没有介绍工作原理的,都是

给出应用电路和一堆表格数据,求教各位论坛大佬。

网友:
初次应用,应该选更简单的基本电路才是 这是一款“降压型开关电源”(Buck),Q1做功率电流开关用 U1在这儿属“非典”,主要起“取样,基准,放大,驱动”和自激反馈之用  R3设计依据主要是Iq,以Iq*R3不大于0.5V,下限以Im评估(一般不成问题) 若以Iq=10mA计,常用22~47都是可取值  先弄懂原理,自然就能取值,小样再略做调整

网友:
楼主贴出电路的工作,远比7805基本电路复杂。如2楼Lgz2006所说,这是一个自激的Buck型开关电源。 7805工作原理,简单地说,是“电压基准+放大器”。其中“放大器”与普通的放大器(例如收音机里面驱动扬声器的放大器)不同之处,是7805中的放大器仅要求单向输出电流,收音机里面驱动扬声器的要求双向输出电流。

网友:
    这电路是牛人设计的吧!厉害!

网友:
    LDO  低压差稳压器。   24V转5V压差太大,LDO发热严重,R3是转移功率用的。

网友:
    学习学习反反复复的

网友:
    能讲明白点吗

网友:
    R1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
    增强输出功率(提供给大的输出电流)R4就可以看出

网友:
    这个电路,有点意思,厉害;

网友(2021-08-07):
    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
    没用到过,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