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铜箔厚度单位盎司(OZ)的具体信息

楼主(2021-06-28):
盎司(OZ)本身是一个重量单位。盎司和克(g)的换算公式为:1OZ ≈28.35g。

在PCB行业中,1OZ意思是重量1OZ的铜均匀平铺在1平方英尺(FT2)的面积上所达到的厚度。它是用单位面积的重量来表示铜箔的平均厚度。用公式来表示即,1OZ=28.35g/ FT2(FT2为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0.09290304平方米)。

具体来说,它和长度也可以说厚度的换算方法如下:

首先,我们知道铜的密度常数和相关单位换算公式如下:

铜的密度ρ=8.9g/cm3

1厘米(cm)=10毫米(mm); 1毫米(mm)=1000微米(um)

1mil≈25.4um

1 FT2≈929.0304cm2

1mil≈25.4um

根据质量的计算公式m=ρ×V(体积)=ρ×S(面积)×t(厚度),知道铜箔的重量除以铜的密度和面积即为铜箔厚度!

从前文又知,1OZ=t×929.0304cm2×8.9g/ cm3=28.35g

所以,t=28.35÷929.0304÷8.9cm≈0.0034287cm=34.287um≈34.287÷25.4mil≈1.35mil

由此可知,1OZ铜箔的厚度约为35um或者1.35mil。

铜厚1.OZ(0.035mm) 铜厚1.5OZ(0.05mm) 铜厚2.OZ(0.07mm)

PCB线宽与电流关系

先计算Track的截面积,大部分PCB的铜箔厚度为35um(不确定的话可以问PCB厂家)它乘上线宽就是截面积,注意换算成平方毫米。 有一个电流密度经验值,为15~25安培/平方毫米。把它称上截面积就得到通流容量。

网友:
    理论值,没考虑温升情况

网友:


网友:
    1OZ=35UM  20Z=70UM 3OZ=105UM  以此类推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

网友:

    盎司(OZ)本身是一个重量单位。盎司和克(g)的换算公式为:1OZ ≈28.35g。

在PCB行业中,1OZ意思是重量1OZ的铜均匀平铺在1平方英尺(FT2)的面积上所达到的厚度。它是用单位面积的重量来表示铜箔的平均厚度。用公式来表示即,1OZ=28.35g/ FT2(FT2为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0.09290304平方米)。

具体来说,它和长度也可以说厚度的换算方法如下:

首先,我们知道铜的密度常数和相关单位换算公式如下:

    铜的密度ρ=8.9g/cm3

    1厘米(cm)=10毫米(mm); 1毫米(mm)=1000微米(um)

    1mil≈25.4um

T2≈929.0304cm2

1mil≈25.4um

    根据质量的计算公式m=ρ×V(体积)=ρ×S(面积)×t(厚度),知道铜箔的重量除以铜的密度和面积即为铜箔厚度!

从前文又知,1OZ=t×929.0304cm2×8.9g/ cm3=28.35g

    所以,t=28.35÷929.0304÷8.9cm≈0.0034287cm=34.287um≈34.287÷25.4mil≈1.35mil

由此可知,1OZ铜箔的厚度约为35um或者1.35mil。

    铜厚1.OZ(0.035mm) 铜厚1.5OZ(0.05mm) 铜厚2.OZ(0.07mm)

    PCB线宽与电流关系

    先计算Track的截面积,大部分PCB的铜箔厚度为35um(不确定的话可以问PCB厂家)它乘上线宽就是截面积,注意换算成平方毫米。 有一个电流密度经验值,为15~25安培/平方毫米。把它称上截面积就得到通流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