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波matlab仿真中如何用颜色表示声压级的大小

楼主(2021-06-28):
原程序是:

f=125;
c0=344;
k=2*f*pi./c0;
r=0:0.001:0.5;
p=exp(-k*1i*r);
P=abs(p);
plot(r,P);
xlabel('距离(m)');
ylabel('声压(pa)');
不知程序对不对
请问怎么在平面波matlab仿真中如何用颜色表示声压级的大小,能不能帮忙把程序完整的表示出来

网友A:
    运行了一下,LZ的P全是1,画出来是一根横线,你是说横线的不同的部分是由不同的颜色标示?
    不同的声压是哪个变量?p? 如果是p的话,abs(p)是不变的,就没有声压变化用不同颜色表示的问题了?
还是另一个变量(比如p的实部)的变化用不同的颜色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了一下,LZ的P全是1,画出来是一根横线,你是说横线的不同的部分是由不同的颜色标示?
不同的声压是哪 ...

我现在就不明白p为什么全是1,它需要设置步长什么的吗

网友B:
    abs(p)函数当p为复数的时候,返回复数的模。你写exp(-k*1i*r)的模可不就恒为1吗。你要画正余弦可以用real(p)或者imag()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s(p)函数当p为复数的时候,返回复数的模。你写exp(-k*1i*r)的模可不就恒为1吗。你要画正余弦可以用real(p)或者imag()

    ima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