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如何分开?

楼主(2021-06-28):
为什么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如何分开?

网友: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都要回流到地,因为数字信号变化速度快,从而在数字地上引起的噪声就会很大,而模拟信号是需要一个干净的地参考工作的。

网友:
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在一起,噪声就会影响到模拟信号。

网友:
一般来说,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处理,然后通过细的走线连在一起,或者单点接在一起。总的思想是尽量阻隔数字地上的噪声窜到模拟地上。当然这也不是非常严格的要求模拟地和数字地必须分开,如果模拟部分附近的数字地还是很干净的话可以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