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行业固定翼的开发很难吗?

楼主(2021-06-28):
很想知道固定翼的开发很难吗?对于机械方面我觉得没难度,但是就是不知道设计机型跟电脑方面是不是很难?

网友:
我想到几个问题,

第一,气动布局,你固定翼不像旋翼飞机的升力依赖空气动力,你的气动布局设计对飞机的性能和稳定性影响特别大,基本上成熟的气动布局都是经历过数不尽的风洞和试飞摔出来的。

第二,如果说你直接抄袭别人的气动布局,那么好了,问题来了,你的飞控怎么办,同样的理论,飞控调配适也是个漫长的过程,除非你又说用成熟的成品闭源飞控,不然开发飞控和开源飞控的调参配适都是漫长的过程。

第三,机身材料设计,机身用什么材料,连接结构件之间怎么设计,等等这是设计难度,完了以后落实于量产怎么保证良品率。毕竟是工业产品。

第四,如果你的无人机只是娱乐用途定义为玩具的话,那你简单组装零件出产品是可以。但是如果是工业级别无人机,价格和可靠性要求是剧增的,无人机炸鸡的风险还是很高的,而且还是工业级无人机大多时候都在自驾仪驾驶状态,这对系统的要求更高,先想到这么多后面有想到了再补充 。

网友:
机械方面没难度?小尺寸不论,那的确没难度。大尺寸固定翼飞机轻质高强度的结构设计是多少代航空人摸索出来的,对于门外汉这就是第一个大难题。  多轴的好处在于升力直接来源于旋翼,把一个力学问题完全简化为了4轴或者6轴的控制问题。几乎不用考虑气动特性。

网友:
    现在的无人机其实和空气动力没太大关系,主要还是控制和电池续航,是消费级别。而固定翼一般定位为工业级,需要把总体,气动,控制,动力,结构综合起来考虑,系统一大就复杂了。